B460不触发

楼主(2015-07-22):
经查是南桥没用发出PM_SLP_S4#,,,南桥条件都满足,,只有SRTCRST#只有0.9v。。RTCRST#3v(正常)。。

请问SRTCRST#这条件一定要满足南桥才能正确开机吗??

网友A:
对的,这个信号是给南桥的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信号是给南桥的复位信号

谢谢你。。HM55坏了,,换了就好了。。。SRTCRST#3v了。。被HM55拉低了

网友:
像这样南桥坏的话,能收300大洋吗。

网友:
是啊,SRTCRST#不正常时,是不触发的

网友:
HM55的桥容易坏

网友:
不要把价格拉得太低啊,现在不是少赚点的问题,是赚很少的问题

网友:
rst复位信号啊

网友:
不应该好多EC BIOS 很容易坏。。。。

网友:
肯定要满足啊  刷bios没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不错!!!

网友:
HM55芯片坏的多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没打胶就好,打胶了我都不混啊的,成功率不高,最怕联想机器了,找到问题也修不好,黑胶一丢丢的。

网友:
那是桥的复位  要为3.3V

网友:
55的桥 性能不怎么样 爱坏  你这个是南桥的复位吗

网友:
换完南桥一般还要刷下BIOS

网友:
不触发与桥发出SLP s4并无关系,B460这故障很少坏到桥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