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ait显卡,装驱动蓝屏解决。刷BIOS2.03版本

楼主(2015-07-22):
客户说电脑装驱动就蓝屏。 我于是先排除系统问题,装了系统跟驱动还是蓝屏, 抓抓头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呢。
以现在自己的维修技术不会先动不动就干显卡,干桥。 于是看看论坛有有通病,好多帖子都说是u11 1.5v转换管坏了,可是我量量正常。在这个纠结换不换显卡的时候。我选择了修别的电脑冷静冷静。
   下午在拿起这台电脑,又纠结在干不干显卡的时候。想想会会是bios转换有问题了额。于是在刷刷bios看看,自己的bios是2.0的版本,不支持bios里面切换独立跟集成。于是百度了一会找到了 y470p   2.03的bios,刷上进入bios  可以切换了,然偶经系统哈哈。竟然不蓝屏了,重新打了一下驱动。也ok。

   在我搜索论坛的时候看到有个帖子,跟我的问题一样,u11也没问题。   他就干了显卡 ,显存等。。然后直接显卡不认了,   维修要从简到难。别动不动就干桥。干显卡。

中途维修的机器是。外星人。m11x     。这个机器问题是  进系统集成跟独立显卡驱动都能装好。可是就是不自动切换到独立。   bios里面可以禁用集成显卡,可是禁用集成电脑直接黑屏,  估计好多人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显卡问题,呵呵。  这个案例等有时间在发布把。最近比较忙。

网友:
不错哦,这都让你想到了

网友A:
难道是BIOS引起蓝屏的?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让我们走不少弯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BIOS引起蓝屏的?

可能是bios 切换的问题把。 具体只能等待论坛大神的解答了,反正我什么没有动别的地方,直接刷了bios在开机ok了。

网友:
这款机打驱动蓝屏,修过几台,几乎都是D壳那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楼主能把这个高版本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B:
现在新式本本无论什么问题都先刷下BIOS,有时会真有想不到的意外

网友:
现在的BIOS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BIOS 的问题还真多啊

网友:
BIOS造成的问题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网友:
bios的问题是多

网友:
今天遇到x230  bios  问题, 第二次开机才亮

网友C:
好的经验   你的bios有吗   发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经验   你的bios有吗   发一个啊

bios 就百度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式本本无论什么问题都先刷下BIOS,有时会真有想不到的意外

同意,到手先排除bios  ,但是hp的 ,ibm刷bios要注意,   会报错

网友(2015-10-19):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把2.03的BIOS 也共享一下!

网友:
我现在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BIOS呢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