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cd液晶显示器黑色底色时发红求助

楼主(2015-07-22):
如图,两个显示器接的是一台主机,偏红的的那个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万一换了灯管还是一样的话麻烦呐

网友:
找个通用板子点屏幕  试试  我看像程序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啊

网友:
这发的啥玩意啊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红不红,红的话,不就是灯管的问题了吗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妳哪个红色的不是灯管问题。。。灯管变红   一般是最上面或是最下面

网友:
拍清楚一点吗????????

网友:
感觉是偏色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灯管问题,灯管问题是整屏都是红色的,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调节色温试试。

网友:
如果有一样的显示器,可对比一下各个关键点的波形和电压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没看到红色的图啊

网友:
先换灯管 再刷程序

网友:
哪有红色的图 图片   红色无非就是缺色 或者是背光老化了

网友:
估计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个驱动版试机看看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是驱动板上面的那个大芯片的问题,建议楼主直接跟换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线就OK!

网友:
先要确定是灯管还是屏的原因。可能是线没接好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就一个字

网友:
手电筒照一照,应该可以看到现象

网友:
绝对不是灯管问题,屏和驱动板接口虚焊,或换驱动板。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2015-09-14):
刚接到一个。。24的显示器跟楼主的毛病一样的。 。底色背景发红。 。去修下。修好来跟楼主讨论下

网友:
先 确定一点。。这种红不是灯管老化的那种红 。。所以先不要动灯管。。先看看驱动和程序吧

网友:
灯管坏了发红应该点一会儿会变好的!有时候也会灭掉的!拆开重新插一下屏插子!最好把这块屏换到另一台显示器上试试!要是灯管的事儿显示白色的地方也会感觉发红的!

网友:
灯管老化会偏红的

网友:
修过一台联想19的,也是发红,调色温修复。

网友:
你这个偏红不太像灯管老化的偏红

网友(2015-10-16):
说灯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没修过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