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报警7声 咋办呢 求指点

楼主(2015-07-22):
M5110  开机不亮报警7声     电压全都正常    换过CPU   焊了U座     上家焊了显卡   刷BIOS      咋办呢   求指点         不要再说什么北桥了   看清楚这是M5110不是M5010   CPU是A4-3300        有没试换过南桥218-0755042的呢

网友:
北桥。显卡。

网友A:
仔细观察下主板呗,有可能被上家弄点东西了什么的,这种事情遇到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下主板呗,有可能被上家弄点东西了什么的,这种事情遇到的很多。

有道理,有时候上家确实会做些手脚,慢慢找吧。

网友:
有没有考虑屏线问题

网友:
CPU换过没?换桥看看

网友:
AMD 的碰过北桥问题的

网友: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