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38z暗屏

楼主(2015-07-22):
宏基5738z内接显示屏暗屏,外接显示器就不暗屏是那里的问题啊,小弟研究了好久都没找出问题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没问题
内接暗屏,查下LID信号
查下背光开启和供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没问题
内接暗屏,查下LID信号
查下背光开启和供电等。

好的,我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