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5-07-22):
开机显示器黑屏 ,拆开了 。不插屏线背光亮,插上就黑屏,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查资料发现这个机型有mcu通病,
请问大神这个该怎么刷mcu
再就是烧录器 用什么好些

网友:
屏上有短路造成不开机

网友:
测试下屏供电

网友:
lz 妳这个不是 程序问题啊  是有短路啊、。。 或者是 供电带不起来1

网友:
驱动版的问题吧

网友:
先查供电啊,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也许屏供电不正常,或是驱动板带不动,先排除屏问题再进行具体元件故障排查。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换个驱动班试下。

网友:
其他故障没排除就刷?

网友:
屏坏了。。看黑屏的时候在后面是不是可以看到灯管亮的

网友:
刷个数据看看呗·这个简单·

网友:
很多屏表面划伤颜色不对,是液晶屏上偏光膜的问题,换张偏光膜就可以了,本人专业换膜,加工裁切,出售偏光膜,價格便宜联系我QQ403968409

网友:
屏幕不是黑的    应该是有点灰色吧

网友:
暗屏吧   应该是

网友:
用编程器刷   。。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好坏

网友:
刷bios最基本的,要会的,其实很简单,看人弄一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