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通电无自检通过声音,无显示信号

楼主(2015-07-22):
问题描述:
电源通电后,CPU发热 、散热器正常转,显卡散热风扇正常转,一切正常就是无法通过自检,没有自检通过后的“滴”一声响,也没有其他任何报警声音;
可以确认的是,报警喇叭没问题

用最小系统排除法确认,内存没问题,显卡没问题,电源没问题,硬盘没问题

还有:拆了硬盘 显卡 内存后开机,仍然没有报警声音

主板型号:技嘉965PDS3,之前正常使用的,因为拆机折腾后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求大神们给点意见!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做等大神解答,如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请大神们知会!

网友A:
南桥的可能性大,不行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可能性大,不行换个桥试试

是吗,我待会拆了南桥散热器线看看
谢谢兄弟!

网友:
按时序查啊

网友:
去基地学习下吧

网友:
看看开关针旁边的三极管和电阻测电压

网友:
电池放下电吧先

网友:
路过,大家都发表意见了,我也没有其它补充了

网友:
电压正常吗?   跑什么码?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什么代码

网友:
哎,感谢各位大神支招儿
本人不是修主板的
板子是自用的,所以谈不上什么跑马 测电压之类的,太高深了啊
有在苏州市区的朋友么?可以帮忙看看,我估计不是什么大问题,板子一直稳定使用的,升级后就放着了,最近想吧换下来的组个主机给小兄弟上上网的。
本来一切都好,系统都装好了,在装软件的时候死机,强制重启发现装机的U盘没拔,进入装系统界面,然后直接拔了U盘,之后就开始出问题了,U盘拔了后发现找不到硬盘,能进BIOS但BIOS下看不到硬盘,就这样开始折腾BIOS,结果主板又出问题了,放电也试过 ,清除CMOS 也试过,好像都不行

我不知道我清除CMOS的方法是不是不对,就是拔了电源抠了电池,然后短接CLR CMOS的2个针脚 时间超过5分钟,无果。。。

网友:
BIOS放电试一下,拆机在装机BIOS 不认硬盘了。若不行把内存插槽一个一个试,一次只能插一个内存

网友:
不会修的话还是拿到维修部去修吧  自己瞎折腾也没有效果的

网友:
拆了内存主板不报警那是主板坏啊,一般修电脑的的给你换块主板,会修主板的帮你修好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