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 没待机

楼主(2015-07-22):
G580没有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 8205E VIN 19V VREG3 3.3V VREG5 5V EN 3.3V 就是不开机 加热下8202E 就可以开机了 PL401 +3VALWP的对地阻值只有55偶 是不是这里引起的,但是加热下芯片就能开机进系统都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高手给点建议啊
不开机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换芯片 周边的电容 考虑下

网友:
8205。。
8202?
什么关系?
是加热RT8205E吧?
不加热时,有无3.3 5V PWM电压

网友:
3V对地这么低,应该短了吧

网友:
+3VALWP对地值太低了,后级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生意好做吗?一个月修几台本?邓州修本多少钱一台?一般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