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上电到0.7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5-07-22):
三星 355V4C  板号:LA-8863P  进水机  二修
  上家   加焊了 桥  ,换了EC    拿过来后我又 换个一个EC 9012  程序  也刷了,  现在能上电到0.7左右 等待3秒中后掉电到待机,  以前没修过AMD 的 机器,   不知道接下来查那里  求大神指点,或求,此板EC周围高清图!!
以下电压都有:

3.3V alw   5.1v alw     1.1VALW 只有1.08V 不知道正常不,+1.8VGSP      +1.5VP   +0.75VSP   +VSBP=19v    +1.5VS   +5VS    +3VS     LPC RST# =0V
+3VS    +1.5VGS     1.1VS=1.07VS    CPU 供电芯片23脚PG=3.3V    10脚 APU_PWRGD没电压   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A:
有芯片先换芯片吧

网友:
查桥的供电都有了不,总线电压有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先换芯片吧

所有供电都有啊  CPU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B:
1.1v 只有1.08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压出来完没有

网友C:
你那个  APU 怎么没有发出PG呢

网友D:
换个CPU看看,查一下独显的供电,有可能是显卡不过吧。

网友E:
现在修机都要换换CPU  上次修个2带I3的被CPU坑死了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机都要换换CPU  上次修个2带I3的被CPU坑死了

CPU : A6-4400M     换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看看,查一下独显的供电,有可能是显卡不过吧。

独显供电 有啊    CPU  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  APU 怎么没有发出PG呢

这个PG 是桥 发过来的  上拉 是1.5VS  关键是 上拉电阻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v 只有1.08v应该是正常的

谢了!!  这个     我也不确定   没修过AMD 的机器

网友:
没 还在查

网友F:
都上电不亮了应该换U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上电不亮了应该换U试试啊

U  换了的
一样

网友:
楼主还没搞定?

网友F:
LPC_RST#0V不对吧,你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PC_RST#0V不对吧,你查一下

我在纠结 这个机器的 lpc rst   是不是就是 plt rst    因为找不到  plt rst  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纠结 这个机器的 lpc rst   是不是就是 plt rst    因为找不到  plt rst  这个信号

哎呀,你纠结啥啊,图纸上面一点小错误它肯定有的

网友H:
无线网卡22脚就是PLTRST

网友I:
条件太少了  0.7没过内存吧

网友:
有跳变没 楼主

网友J:
同样的状况啊求解决

网友K:
实在找不到,就用1.5VS用10K电阻上拉PWROK看看

网友L:
先不忙查图纸 仔细看进水的位置   重点查

网友M:
EC收到VGATE信号后,发出FCH_PWRGD给桥,桥发出RST和APU_PWRGD,然后跑马过内存后,出集显供电,亮机     仅供参考

网友N:
修好了吗,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样的状况啊求解决

同样的状况?  你的也是8863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不忙查图纸 仔细看进水的位置   重点查

这个 没办法看啊   因为是二修机   进水的地方 呗上家  处理了都  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EC收到VGATE信号后,发出FCH_PWRGD给桥,桥发出RST和APU_PWRGD,然后跑马过内存后,出集显供电,亮机      ...

谢谢!    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好了吗,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还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在找不到,就用1.5VS用10K电阻上拉PWROK看看

我直接拉了一个1.5VS 电压过去 不行   没接 电阻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条件太少了  0.7没过内存吧

软启动都没完成,   内存肯定没过

网友:
没,  这个 还没开始 跑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线网卡22脚就是PLTRST

这个机器上面无线网卡 22脚  是  无线网卡的 复位  WLAN RST#  图纸上面是这样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