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出现的一些问题,你知道哪些

楼主(2015-07-22):
手机现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好伙伴了,但是手机和人一样他也是很会生病的,当手机 遇到手机出现问题时,不要着急,可以先检查一下是否有下列类似的情况,然后通过重新设置该项功能,就可以排除故障。下面就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手机常见的问题和处理方法的吧

一、自动开机?
  加上电池后,不用按开/关键就处开开机状态了。主要由于开/关键对地短路或开机线上其它元器件对地短路造成。取下手机板,用酒精泡后清洗,大多可以解决此故障。

二、自动关机(自动断电)?
  1.振动时自动关机
  这主要是由于电池与电池触片间接触不良引起。
  2. 按键关机
  手机只要不按键盘,手机不会关机一按某些键手机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CPU和存储器虚焊导致,加强对存储器CPU及存储器的焊接一般可解决问题。
  3. 发射关机
  手机一按发射键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功放部分故障引起,一般是由于供电IC(或功放控制)引起此故障

三、发射弱电、发射掉信号?
  1. 发射弱电
  手机在待机状态时,不显弱电,一打电话,或打几个电话后马上显示弱电,出现低电告警的现象。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电池与触片接口间脏了或接触不良造成;其次是电池触片与手机电路板间接口接触不良引起;再其次就是功放本身损坏引起。
  2. 发射掉信号
  手机在待机状态时,信号正常,手机一发射马上掉信号,这种现象是由于手机功放虚焊或损坏引起的故障.

四、漏电?
  手机漏电是较难维修的故障。首先判断电源部分、电源开关管是否烧坏造成短路。其次判断功放是否损坏。再其次,漏电流不太多的情况,给手机加上电源1~2分钟后用手背去感觉哪部分元件发热严重,此元件必坏无疑,将其更换。如果上面的方法仍没有解决故障,就只有去查找线路是否有电阻、电容或印刷线短
路。

五、不入网?
  不入网可分为有信号不入网、无信号不入网两种情况。目前在市场上爱立信系列、三星系列的手机,只要其接收通道是好的,就会有信号强度值显示,与有无发射信号无关,其它系列手机必须等到手机进入网络后才显示信号强度值。对其它系列的手机在判断故障范围时,给手机插上SIM卡,调菜单,用手动搜寻方法找网络,此时,能找到网络,证明接收通道是好的,是发射通道故障引起的不入网;用菜单方法找不到网络说明接收通道有故障,先维修接收通道。

六、信号不稳定(掉信号)?
  由于接收通道元器件有虚焊所致(摔过的手机易出现此故障)。主要对接收滤波器、声表面滤波器、中频滤波器和接收IC等元器件进行补焊,大多能恢复正常.

七、软件故障?
  归纳起来,手机软件故障主要现象有:
  1 . 手机屏幕上显示联系服务商、返厂维修等信息都是软件故障,重写码片资料即可。
  2.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针指示电流,比正常值200mA左右小了许多,但松开开机键电流表指针回到零,这种现象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时钟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或者CPU没有正常工作。
  3.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指示电流200mA左右稍停一下马上又回到0mA。这是典型的码片资料错乱引起软件不开机故障
  4.按开机键有20~30mA左右漏电流,表明电源部分有元器件短路或损坏。
  5.按开机键有大电流漏电表明电源部分有短路现象或功放部分有元器件损坏。
  6.加上电池就漏电,首先取掉电源集成块,若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源IC引起;如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池正极直接供电的元器件损坏或其通电线路自身短路(进水易出现此故障)造成。根据电池给手机供电原理查找线路或元器件(电源滤波电容、电源保护二极管有时会出现短路)。
  7.手机能工作,但待机状态时电流比正常情况大了许多。这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是:给手机加电,1~2分钟左右用手背去感觉哪个元件发热,将其更换,大多数情况下,可排除故障。如仍不能排除,查找其发热元器件的负载电路是否有元器件损坏或其它供电元器件是否损坏.
  8.手机无信号强度指示或无网络,可根据电流表指针摆动情况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正常情况下,在手机寻找网络的同时,电流表指针不停地摆动,幅度有10mA左右。如果电流表指针摆动正常,仍无网络,这种故障多见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故障范围大多在发射VCO部分或功放电路部分;如电流表指针摆动不正常也无信号强度指示,则故障范围大多在接收VCO、本振部分或接收通道其它部分.

八、请问手机进水怎么办?
  手机进水后,千万别动任何按键,也不要用键关机,第一个要做的是打开机盖,将电池取出,强行断电,然后处理,使其干燥。因为一动任何键,水就会进入内部,这是朋友刚给我发来的生活窍门。切不可为了解手机状况马上开机。取下电池后不要自行用电吹风处理,应马上送修理专业人员拆机做进水处理,如掉到污水或腐蚀性液体里,还要用超声波清洗后烘干,方可进行下一步维修处理。如手机进水后仍可使用,更应送专业人员处理,以免电路板腐蚀,导致无法修复。
  无论手机掉进什么样的水中,都应先将手机电池去掉,不再给手机加电。如果掉进清水中,拆下电池后,将手机用无水酒精清洗一遍,因为酒精挥发较快,可将线路板上的水分一起挥发掉。然后用热风枪或电吹风,将线路板烘干后,即可加电试机,多数手机会正常工作。如掉进污水中应立即清洗,处理时先将能看到的污垢处理干净。用毛刷将附着在元件管脚上的杂质刷掉。然后,用酒精棉球将线路板进行擦洗,如污染严重,须借助超声波洗仪将杂质振出处理。再用风枪吹干线路板,之后将所有芯片都补焊一遍。

九、听筒失灵,听不到对方讲话?
  原因:听筒损坏,受潮烧毁,某些翻盖机的排线是连听筒的,所以如果排线损坏,那么听筒也就损坏了。可能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机器进入过水,虽然不是很大量,但是日积月累也可能造成问题,而且翻盖手机的排线是特别容易坏的,翻盖次数惊人的话,排线损坏也只能无奈的去更换了

十、送话器损坏,对方听不到使用者说话铃?
  原因:有些国产手机很妖,会有个耳机模式,如果开启这个模式,就可能关闭了话筒,所以对方也就听不到用户讲话了。也可能是手机的送话器损坏了,造成其损坏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因为进过水,笔者想,表是这个用户的口水量很大,经常讲电话,话筒里水分比较充足,于是就坏了。

十一、键盘失灵,无法控制手机?
  原因:如果是因为灰尘多,接触不良而导致的某几个键不好的话,只要把灰尘清理干净就可以,但是如果是主板上的按键保护板损坏的话,那么就要补个焊了。造成的原因也是因为受潮才会引起的,所以夏天的时候,如果出汗比较厉害的话,还是不要把手机贴裤子放,因为比较容易被汗或水蒸汽所侵蚀。

十二、摄像头无法使用,拍照功能无法开启?
  原因:可能是摄像头的排线损坏或者摔过后松掉了,严重的是摄像主板上IC损坏,那样就要对主板进行维修了。当然,最严重的是,摄像头本身的损坏,那样的话,更换一个摄像头的价值也是不菲的哦。

十三、白屏、手机无法正常进入功能菜单?
  原因:大多是手机的软件出问题,只要重新写入就可以解决。师傅又说也可能是排线出问题,如果黑屏的话就可能是排线问题了,如果CPU的字库损坏的话,也可能导致白屏,比如以前诺基亚的NG,就很容易白屏,因为英文系统的机器,装了外挂中文输入法就很容易白屏,所以这种问题是挺让使用者烦恼的。

十四、无信号,但是显示CMCC ?
  原因:大多因为中频损坏了,可能是挤压或者摔落后造成的损坏,但是某些机器却是因为机器本身的原因,比如诺基亚的6280,有很多机器就会莫名的出现无信号或者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后来请教了一下师傅,他说6280的中频采用的是无铅焊锡,但是这个焊有缺点就是熔点要求太高,所以补焊相当困难,难度技术很大,所以目前很多6280无信号的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

十五、无法开机,死也开不了?
  原因:可能软件出问题,但是大多是硬件的问题,刚才笔者朋友的7610就是因为CPU虚焊了才会导致无法开机的,只要补下焊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还可能是字库损坏,逻辑供电损坏;电源开关部位损坏也可能导致无法开机的;还有时钟信号不好,也会导致不开机。一般手机无法开机的原因基本包含以上这几点。

十六、SIM卡插入后,显示未插入SIM卡或SIM卡无效?
  原因:师傅说一般是SIM卡供电或者SIM卡时钟出了问题,一般检查这样的机器需要使用示波器来检测,需要看具体的波形来解决不同的问题,貌似很专业的感觉。也可能是SIM卡本身损坏了,更换别的卡尝试一下。还有SIM卡的触脚短路,加焊一下可以解决。师傅说手机进水真的千万别开机,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

十七、无网络,一直在搜索网络?
  原因:师傅说大多是功放损坏,少数也可能是中频的损坏,造成这样的后果,也是因为手机摔的不巧所造成的。

十八、手机充不进电,无法使用直充充电铃?
  原因:一般是充电保护板块损坏,也可能是手机的尾插接口损坏,造成这样的损坏,可能是手机使用直充时时间过久、温度过高,导致尾插损坏,所以夏天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室内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还是别充超过12个小时为妙,对电池不好,对手机也不好。
  总结提示:以上所罗列的十几个状况,就是一般手机会出现的情况,也是大多数手机会出现的一些病况,虽然有些是机器本身的问题,但有些也可能是不经意的人为所造成的,所以小编在此提醒广大使用手机的朋友,平时还是要多多保护好手机,尽量不要进到水就好,避免高空自由落体,虽然有时候摔一下并不会立刻造成手机出问题,但是久而久之,手机还是会积劳成疾的。

网友A:
主题发重了,,删除一个主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题发重了,,删除一个主题

我没看到啊,我只发一个主题啊

网友:
kljrfkewjsfklsdfwsw

李暖宝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到啊,我只发一个主题啊

还有一个,我以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