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自动掉电鼓掌请教

楼主(2015-07-22):
致各位,目前有台电脑,宏碁4736,用着用着自动断电,毫无征兆那种,看了好多帖子都是说NEC电容问题,但是看不明白怎么连接那4到6个的电容,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挺急,在线等,如果可以请联系237796403

网友:
正负级接对了就好

网友:
         只有正负极接对了就行啊 而且焊工也要到位才行啊  要不然焊不好啊

网友:
有白色线的是正极  中间是负级  4个或者6个330  6.3的但电容就好了  通病啊

网友:
感觉楼主要加强基本功了  换电容什么的最挣钱了  快  安全不会假芯片  高效挣到毛爷爷  哦 不对 高效为客户解决难题

网友:
建议送修,不会弄的话,搞到短路烧了CPU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