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对手机有害还是对电池有害?

楼主(2015-07-22):
   众所周知,手机也是电子产品,在所有的电子产品中,都有一个为其设计保护其内部重要零件的电子原件或保护电路,例如保险丝。当外部电流过大或短路时会使保险丝烧掉,从而切断与不良电源的接触,保护其电子产品;或又是内部电子原件由于质量问题损坏,造成短路时,保护电路便会切断该元件周边的电路来保护其内部的电子原件,此种电路在高档的电子产品中才会拥有。

  但手机属于精密电子产品,保险丝是不会装备在其电路板中的,那么就只剩下刚才所说的保护电路了,些类电路只有正规厂家生产的手机才能拥有,行水货都可以拥有,如果是假冒伪劣产品,那就另当别论了。手机的保护电路主要在其最重要的IC和CPU附近,每当有不良电流信息通过时自动跳断,又或是手机电池突然中断时提供额外的电源以供应手机在关机后能继续保存数据,不使其丢失,这种情况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白屏重启。每一款手机的IC和CPU在设计时都会赋予其限定的工作电流,电流就是由数据信息所产生的,如果其数据信息发生冲突或突然加大,此时供向IC和CPU的电流也必定是很高的,这时保护电路便会切断电流,所以很自然就会死机重启了,但死机有时是以丢失数据为代价的。

那边充电边玩的时候会有什么伤害呢?那要视乎电池,正规电池是有保护电路的,而它的输出是非常稳定的,是根据配置手机的内部限制电流大小而设计的。假冒的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正规的电池边充边玩是相对安全的,但在电池未充满时就边充边玩,是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的,此时的电流活动量很大,所以手机,电池,充电器通通大负荷运作。建议先把电池充满,再边充边玩就没问题了。电池在没电时强行边充电边工作是对电池的致命伤害,另外在未充满电时就这样玩是会对手机和电池的保护电路造成影响 。

网友:
太高端了,回答不上来,坐等高手来解答。。。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我也经常边充边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