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容量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5-07-22):
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除了重装系统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dos下chkdsk /f /c

网友:
分区丢了用你下面的软件搜索分区

网友:
搜索过得把c盘全部复制过去然后格式化  再粘贴回  这个办法比较笨  应该还有好办法啊

网友:
chkdsk试了不成

网友A:
不应该呀  想图上显示的都应该进不了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  想图上显示的都应该进不了系统吧

老大人家进的pe!

网友:
这个没办法  我这边都是从新格式下 装个系统

网友:
做资料恢复吧

网友:
搜索一下      主面

网友:
chkdsk试过没。应该无大碍

网友:
只能格式化掉   有东西的话数据恢复搞下

网友:
最终解决了没,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要想保留c盘上的数据的话,还是谨慎一点的好。

能否这样:找一个同容量的闲盘,用GHOST的磁盘对拷的方法,把内容整体备份下来。然后再怎么操作都不怕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chkdsk /f /c解决的

网友(2015-08-26):
C盘一般没什么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