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开机慢

楼主(2015-07-22):
如题。。。。客户说想装系统,改了BIOS就这样了
开机按F2和F12有反应但是就是进不去,卡在loGO一般滚动条那个地方。BIOS下了几个都不能显示,什么情况啊
板号DAJW8CMB8E rev e

网友(2015-09-08):
你有机器有没有修好,我的也是一样情况,没有思路。

网友A:
你能解决开机20秒亮机的问题吗?

网友(2015-11-24):
我的电脑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后来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就那么遭了

网友:
两个最简单的思路

   第一步拆 硬盘取下。。 不用硬盘了  特别情况 是硬盘有坏道 或挂掉了

   第二步 不行官网看 此机bios 刷个bios

   此两招 已经修复过很多机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解决开机20秒亮机的问题吗?

开机20秒亮的问题你处理好了吗,我的机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20秒亮的问题你处理好了吗,我的机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bios要修改bios   x宝上给钱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要修改bios   x宝上给钱修改

有链接吗     需不需要更换bios,还是直接电脑刷就行了?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在找个原机的BIOS刷吧!!!

网友:
此机器最后刷了论坛下的bios修复,只是没有修改ME开机很慢,将就了,没办法,改不来哦

网友:
  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不开机 刷了BIOS   能亮 但是开机很慢  喊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就没有高手改吗?

网友:
某宝有高手。只是论坛好像没人说怎么弄,这个好像是收费的教程

网友(2016-01-12):
手上一台一样的机器    也找不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