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 G2 屏线,屏烧,主板也烧,寻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7-22):
现在情况是有待机,不触发,3V,5V正常 3VEC 以及开机电压都有,就是不触发了,寻求维修思路!
不触发

网友:
查待机条件8+1

网友: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
顺着开关查EC

网友:
按时序修呗===

网友:
还是没有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ec问题吧好好查查吧。。

网友:
io 及 开机电路

网友:
范围太大了,开关键的触发脚、ec的触发脚、读取了上电程序没有……

网友:
还有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和休眠信号等等都要先排除掉,然后ec、南桥本体……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了按图纸一点一点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