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求助!请教高手

楼主(2015-07-22):
E40 电流到0.5 掉电 可继续触发。

触发后,万用表测出HWPG为0,用示波器也没发现跳变!

疑问1: 查了论坛里以前的帖子,都是HWPG被拉低,而我这个怎么是0?维修思路?

触发后,万用表可测出CPU、显卡、总线的电压都正常,1.5VSUS内存供电0。但是用示波器发现瞬间有1.5V产生并持续了10毫秒,电感前端也有标准跳脉冲波形。

疑问2:1.5VSUS究竟正常不正常?

望基地的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补充内容 (2015-7-24 09:29):
1.5VSUS正常,但是只持续了10毫秒不正常,因为被它的后级电压+1.5V拉低了!显存短路!

网友A:
不正常,围绕1.5V去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围绕1.5V去修

+1.5vsus被后级拉低了?

网友:
掉电前瞬间测下内存供电的工作条件 或者断开内存供电的PG测

网友C:
HWPG电压为0肯定不正常啊!所有主板电压都正常的话机一个一个芯片的割线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sus被后级拉低了?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HWPG电压为0肯定不正常啊!所有主板电压都正常的话机一个一个芯片的割线判断了。

麻烦了…………

网友:
万用表测出HWPG为0,用示波器也没发现跳变,重点围绕1.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