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可调电源电压乱跳

楼主(2015-07-22):
安泰信可调电源电压乱跳怎样拆下这4个电位器,拆了半天拆不动,卡住了似的,有知道的怎样拆法吗?

网友A:
前面的螺母都没拆当然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螺母都没拆当然卡住了

就像汽车轮胎没拆螺丝怎么能拆下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汽车轮胎没拆螺丝怎么能拆下来的呢???

这个螺母我拧也拧不动啊,是前面这个螺母 需要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螺母都没拆当然卡住了

前面的螺母是哪一部分? 需要用什么工具拆, 这个电位器不是整体的吗

网友:
把电位器前面的帽拔下来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把前面板的旋钮取下,用尖嘴钳把螺母拧下

网友:
乱跳 是   电位器的事吗

网友:
这也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