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触发0.071 非通病修复。

楼主(2015-07-22):
型号B470E故障如题
,触发有跳变至0.071 以为3,5V有问题。拆机各种打阻值正常,触发能上电测量5V_S0,    3D3V_S0,    1D5V_S0 都为零,

测量控制脚RUN_ENABLE没有电压,打开图纸直接测量PM_SLP_S3# 有3.3V高电平正常,范围缩小至这张图了。

PM_SLP_S3#分两路一路给Q3603 ,Q3603为高电平导通PM_SLP_S3为低电平。;另一路给Q3605拉低6脚使R3617和R3618 形成串联分压电阻。
打开公式

正常情况分出4.4V电压,实测R3618两头都是19V,测量R3618阻值2K 居然变小了,然后拆开量PCB 阻值正常,找料换上,接电自动开机 一路飚显。
至此结束,分不够,小弟发发皮毛,大神轻轻飘过 ,不带走一滴下载分

网友:
then PM_SLP_S3 high

网友:
图子给我一份行不?

网友:
分析的真好  下次我也会了

网友: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470还没遇到过通病 B460遇到好多

网友:
这个修的比较快!只是这思路楼主再帮我们理理就更好了

网友:
看不懂,有时间的话给我发张图纸

网友:
理论好深的呀

网友(2015-09-04):
楼主厉害啊,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网友:
电阻变值,非常难修,,楼主理论太好了

网友:
不错哦  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找小电阻电容这些的最好玩了,最怕动不动就桥、显卡坏的,自己没BGA,只能拿给同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