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A1466 820-3437-B进水不触发修的一头雾水

楼主(2015-07-22):
13年A1466 820-3437-B进水不触发修的一头雾水,来时进水EC CPU后面,修了好久,现在可以触发但是电流上到0.5左右掉电,把内存的好信号电阻断开不掉电,但是电流到0.7几不动,内存供电只有0.84,好机器有1.0几,之后一顿测量没发现问题,换了一堆的件没问题,内存颗粒全下了,还是依旧,内存电感芯片和电容都发热厉害,电容电感全都换过了,后面的检测电阻断开后没有电压,到此折腾两天了,实在没什么进展,不知道该动什么了,EC和料板兑换过,

这个是瞬间掉电的波形,

电感前段波形

网友:
苹果这机器死难修的,又不好焊东西

网友A:
你把内存电压修好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上次修一个进水花屏的。干了CPU才好。

网友B:
应该还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怎么把内存颗粒都搞了?

网友:
都修成这样了,换板吧

网友:
敬业佩服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怎么把内存颗粒都搞了?

没辙了  这电压就是上不去

网友:
直接换板还研究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内存电压修好有可能就好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死命的干这里的电压,这里的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不好修!我这边有个A1502今年的机器,不能进苹果系统,也不能安装苹果系统?现在还躺着呢?能亮的机器不敢动,BIOS程序和图纸都没有?

网友C:
修成这样了,不忍直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成这样了,不忍直视了

进水的  难道换成你还能看不出来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内存电压修好有可能就好了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没有  估计cpu拉低的内存供电,放弃了  这种U不好干  这边的BGA不行  取下来就变形

网友:
无奈 苹果不会修

网友:
师兄抓波牛呀,我还没试过抓双通道掉电的。

网友:
进水要重点检查进水部分,不要瞎搞

网友:
你在上班还是?让老板换BGA呗

网友:
我手上 正好有一个这机器   CPU供电坏了  也是进水   在等料板到货

网友:
这个机很难修

网友:
thnk u so muchhh

网友:
还是抓住进水的地方不要放,看看进水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小元件连到了内存供电

网友:
苹果的真是不好搞呀

网友:
正常情况下1.3v。。。这机器我修过。。。

网友:
苹果的难搞

网友:
不好修 苹果难修

网友(2015-08-22):
肯定有什么脏东西付在板上搞漏电了,仔细清洁板。

网友:
大侠,能不能教我怎么用示波器

网友(2015-10-14):
手上有一台,供电全正常,插电自动触发,唯一不正常的地方CPU供电才0.07 苦逼没有ISL95826换着试

网友:
楼主你这么快就把内存干下来 你为什么不量一下 内存电压输出的芯片那边有没被拉低 还是内存电压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