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这名字起的霸气啊)UI47掉电维修

楼主(2015-07-22):
神舟飞天UI47
1.待机0.01V 上电0.07掉回0.02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2.拆机 拆出主板 还有个开关板一起拆下 打下各供电电感的二级体值 没问题
3.裸板上电 一样的 还是 0.07掉回0.02 还不能再次触发 每次试都要插拔一下电源
4.按照上电时序查 内存供电 1.5V 桥供电1.05 总线供电没有 发现目标就好办了 先打值 没有问题
5.找到总线供电芯片 u36 TPS51117然后就查条件了 供电有 再查EN 0.11v 哎 不对
6.究查其来源连接三个电阻R516PM_slp_s3#R800PM_1.5S1.05SMPWRGD R517接地 对照板字发现R516 R517没有装 那说明总线开启来自PM_1.5S1.05SMPWRGD
7.追查PM_1.5S1.05SMPWRGD的来源嘛 这简单
8一查不简单啊
来自这么多门电路 头蒙蒙的 一个一个来 U49没装 通过R947零欧姆电阻直连到U324 1 2脚电压 1脚没电 U23 查条件 又是1脚没电 打值没短路 原来如此 V1.05S_PWRGD没有过来
这不就是哪个桥供电的电源好吗 于是乎 找到U31 她明明已经工作了啊 PG还不出 不对啊 打值也正常
一边看着她一边想这是什么问题难道坏了 突然眼前一亮 有个脚变黑了 不会是虚焊了吧
喊她一下 再开机试试 我去上电到0.8多了 难道真的是好了吗

9.上屏亮机了
故障千变万化有时就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或芯片虚焊一个脚的问题冷静 细心一点就会有惊喜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楼主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能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B:
细心,好运与你常在

网友:
真的很烂啊 楼主

网友:
 这你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楼主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能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神舟飞天

网友C:
那个脚变黑是 进水腐蚀的 ?  还是自然那样的  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细心无大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脚变黑是 进水腐蚀的 ?  还是自然那样的  是不是通病呢?

自然的把 量子力学也解释不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好运与你常在

谢了 the same to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然的把 量子力学也解释不透啊

是呀

网友:
这种的还是比较好办的啊。

网友:
那脚氧化了,楼主能看出来确实也不错,也许没开出来重新焊接一下也就好了,到时楼主就会弄的一头雾水

网友:
l国人有的 只能靠嘴皮子骗国人,比如青华同方  北大菜鸟   神周飞天     青华紫光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大明吼赛利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