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67 Pro3 无CPU电压

楼主(2015-07-22):
华擎 P67 Pro3     开机无CPU电压,复位灯常亮。求检修思路和近似电路图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同上  找不到图纸 有电源IC的资料也可以

网友:
请装个真U上去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先刷BIOS资料。

网友:
顶住楼主永不沉水

网友:
前面的供电正常就找IC的资料,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着重检查QT12及QT13 ,正常是QT12导通,QT13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