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楼主(2015-07-22):
图片中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就是 (28,30)
(8)不明白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28,30)
(8)不明白指的是什么?

28  30  在图纸的28页和30页有该信号
明白什么意思了 不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
用Cadence看图的吧?

网友:
这都不明白,你就不要自学了吧!还是去迅维吧,饼哥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