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帮看一下这个A1278的具体版号是什么

楼主(2015-07-22):
这个机子是,开机一直滴滴滴响,换过内存也一样!是什么原因,我想先刷个BIOS,但是这个怎么看版号

网友:
这个是内存槽 的另一面

网友A:
楼主 MACBOOK PRO还是AIR ?.......

网友:
仔细看,820-,,多少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MACBOOK PRO还是AIR ?.......

是 MACBOOK PRO

网友:
这个是单桥,集显的,MCP89MZ-A3,  CPU  是 P8600

网友:
板号是K6 820-2879

网友:
请问这位朋友,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板号

网友:
在你的第一张照片上面看到的。还有板号主板上面有的,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
看不清是什么号

网友:
板号印在主板上面,苹果的可要仔细看噢

网友:
终于找到,不是在内存槽附近,在主板上 的,最主要是我一直找白色印刷的字体,各位大神也没有点明一下是黑色印刷的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B:
K6 是其中一部分

网友C:
那不是写着820-2879吗!!

网友:
电源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K6 是其中一部分

哦,那我就不知道 , 不好意思

网友:
没修过几次苹果  上次刷个BIOS开机变得好慢 啊

网友:
就在你第一张图,两个接口位置上方

网友D:
这个机子的板号确实是:820-2879-B,请仔细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写着820-2879吗!!

我找到之后从新上传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的板号确实是:820-2879-B,请仔细看图!

这是我找到后拍照上传的

网友:
820-2879-B

网友:
这个是板号

网友E:
关键是找到版号 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样的嘟嘟嘟的声音要不是桥不读内存  要么BIOS 要内存槽

网友D:
楼主,那个A1278修好了没有啊?bios刷了没有?

网友F:
各位大哥谁能说说 为什么 刷BIOS后,神机变得比乌龟还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找到版号 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样的嘟嘟嘟的声音要不是桥不读内存  要么BIOS 要内存槽

我认为也是桥的问题,但是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A1278修好了没有啊?bios刷了没有?

刷了BIOS一样,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哥谁能说说 为什么 刷BIOS后,神机变得比乌龟还慢

设置还没调好吧

网友:
我也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也是桥的问题,但是先刷个BIOS试一下

楼主刷了个BIOS 没有好的话 就要做桥了 这个桥会这样的 坏了就会出现这样的不读内存的问题

网友:
第一图,左上角

网友:
外壳上应该有的

网友:
版号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