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插电源0.05A

楼主(2015-07-22):
手里有一台笔记本 联想G430 拿来时是  PQ23烧焦 拆掉清理好 换上PQ23 打各电感阻值没有发现短路 插上电源电流0.05A 不正常偏高 无3V 5V 怀疑有短路地方 就开始整板摸 发现 PR69 PR70 PR71 PR72 发热  测PD3第一脚 19V正常 在测四个电阻第二脚4.2V 不正常 取下PQ16还短 在取下PQ13不短了,测PQ13第二脚 19V高电平 不正常 正常好像应为低电平  在测PQ14第二脚 为0V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吧 在找ACOFF 本人电路基础不好 对上不知有没有说错   请大师帮我分析一个几个图片的电路  谢谢

网友:
隔离保护没过 后继有短路

网友:
查下公共点 阻值等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 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说误了一丁点,一般情况下ACOFF为应为低电平,PQ13-2脚为高电平,PQ13导通,PR77与PR79形成分压,PQ16就可以完全导通,如果把PQ13拿开,PQ16就截止--电流减弱.问题在B+后级引起....这种问题简单得很

网友:
楼主 怎么不把PWM 换了呢

网友:
应该是PWM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你分析错了,论坛里面好多点火回路的案例,你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