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笔记本开机 喇叭有杂音,插耳机也有杂音

楼主(2015-07-22):
摔过的笔记本开机 喇叭有杂音,插耳机也有杂音   我是应该先换 喇叭  还是 直接换声卡芯片

网友:
拆机看下,不一定是板的问题,可以代换下耳机这东西好找在考虑板子

网友A:
先排除下喇叭  (相对而言喇叭好排除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下喇叭  (相对而言喇叭好排除  )

好 先换 喇叭

网友:
居然摔过了  那肯定有地方电容对地了   屏蔽不好  裸板看看 杂音不

网友:
飞个喇叭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