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855不出RSMRST#信号

楼主(2015-07-22):
ACER 471G,npce855不出RSMRST#信号,待机供电正常,ACIN 3.3V,LID 3.3V,按下开关,EC输出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有3.3V,就是不出RSMTSR#,换了二片EC,南桥也换了,S5_ON有输出马上掉为0,此EC还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输出RSMRST#?

网友:
ec等都换了
你可以查下RSMRST的线路上 是否有其他原件拉低

网友:
后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元器件拉低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