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40-GD3 CF黄金版 512M 跑2A 不亮 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5-07-22):
七彩虹GT240-GD3 CF黄金版 TC512M内存电压1.81 核心电压0.91 线性电压1.06  跑2A 不亮,是不是BIOS问题? 谁有这个卡的BIOS?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A:
显卡RGB,对地值,行厂信号对地值,显卡上电容到显卡端对地值,先把基本的测一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RGB,对地值,行厂信号对地值,显卡上电容到显卡端对地值,先把基本的测一遍啊

挡2A 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个BIOS,,测量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打一下供电的地阻止, 加焊芯片。

网友:
把旁边的都测量下没问题直接加焊,还不亮    就扔了吧。

网友:
想问一下,核心电压是不是低了一点。。。?

网友:
有一块一样的,进系统死机蓝屏,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挡2A 一般是什么问题?

挡2A 是外设引起的    网卡 声卡  USB 等  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挡2A 是外设引起的    网卡 声卡  USB 等  去查

他说的是显卡,看清楚了再说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