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待机维修详细版(超多图)

楼主(2015-07-22):
3V 5V待机维修 详细帖
之前那块板修好了之后,感觉之前保护隔离电路并没有详细介绍。
那之后重新拿到一块板,这块板是有个学员没修好不修了换板,而没修好的板就到了我手上,决定再开一帖
板子型号:LA-2881P
二话不说,先对公共点打值504看来是正常的。这块板子元件比较多,不好分辨,直接开电路图,找到充电芯片对应位置号PU11在板上找了好久没找到
好吧只好怒开点位图,居然距离这么远

找到芯片主板上的位置,好吧 果然没装

没事,我习惯性先测芯片条件再上芯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护隔离电路

首先芯片要得到+DC_IN_SS

必须进过PQ4管子自导通,条件很好找,找到PR8 实测180k欧且有点跳动,PR10 实测47K欧达到自导通条件
充电芯片型号:MAX8731
得到+DC_IN_SS之后,首先测量芯片条件:
第①条件:芯片要得到DCIN供电

测量到+DC_IN_SS无断线,(上电测量19V正常)
第②条件:芯片输出5.4V LDO给VCC供电

芯片输出5.4V LDO经过PR136到VCC脚给芯片供电 测量PR136未装,换上10欧电阻,(上电测量5.4V正常、没装无法输出REF))

第③条件:ACIN 公共点下来经过PR131,RP133电阻分压,当ACIN大于2.048V时,ACOK开漏输出

测量:PR133 50K欧正常
      PR131 47K欧不正常
第一反应就把PR131拆下测量 365K欧正常
由于芯片没装,直接可以判断是电阻上端出问题。对着PR131焊盘公共点一端测量对地电阻值 4.7K,感觉不正常。测量PQ25也无问题
往前找终于发现问题..

电路图上明显是10K的电阻 实物上却是4.7K二话不说先干下来。把R131装上阻值瞬间恢复280K且跳动和电路图365K还是有出入,但是已经不至于分压过高了(上电测量2.2V)
第④条件:LDO经过电阻分压给PQ27 G级,且受ACOK控制

测量LDO与ACOK 两脚之间的电阻值无穷大。测量之间2个电阻PR132 10K正常 PR135 无穷大 (顺便测量PR129 15.8K正常)
由于是0欧电阻,直接用导线直连(上电测量3.2V)
到此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补充:
把芯片干上测量公共点18.7V。到这一步大概很多人认为公共点已经产生,其实不然我可调电源打到19V,测量+DC_IN_SS时有19.1V。说明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还仅仅是小电流公共点

这个小电流公共点是由PQ25内部的体二极管降压得到的,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PQ25是一个P沟道MOS管,完全导通的条件G<S 4.5V,若要使G级为低,PR127、PR128必须分压,
那么PR127第二脚必须得接地。推之PQ27要为导通状态,二话不说先查PQ27

PQ27又没装,去料板里找,不怎么好找,花了大把的时间才找到
再测量ACAV_IN 电压 3.2V,小芝麻管G级>S级 2.5V就可以完全导通,条件满足
替换之后大电流公共点产生,实测19V,至此保护隔离电路修复
PQ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待机供电电路

得到大电流公共点后,该轮到3V、5V待机电路,
待机芯型号:MAX8734A
外观检查:3V上管没装,自举电容没装,当我拆下芯片的时候震惊了,焊盘也掉的差不多了,无语

这个芯片的时序我是参考PDF内部框图后来发现是错误的,到后来换了几个芯片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让我走了不少弯路。期间就不描述了
于是我飞线研究时序

测试一:①V+ ②SHDN ③GDN————测到LDO5有5.1V电压 REF LDO3无电压
测试二:将LDO5与VCC短接—————REF输出电压2V,LDO3输出电压3V,但是VCC电压上升至9V
大致已经可以分析出时序:
Ⅰ、芯片得到V+供电

Ⅱ、芯片得到SHDN总开启信号,正常使用要为高,条件>2.4V

Ⅲ、芯片输出LDO5给芯片VCC供电

Ⅳ、收到PWM的开启信号
1:ON3:此信号为3V PWM的开启信号,正常使用要为高,条件>2.4V
2:ON5:此信号为5V PWM的开启信号,正常使用要为高,条件>2.4V

这个芯片SHDN、ON3、ON5都是由EC控制开启,时序也不难分析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要换的EC芯片,就此做罢,所有的开启由下图飞线而来

前面几次的换芯片都让我耐心受到挑战,因为每次换芯片时都需要重新飞线,别人也都推荐我换快板,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弄好它。
在换芯片期间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LDO脚对地短路了,于是一下把几个电容拆了,于是不短了(伏笔)

2、发现PR19阻值偏大,换下来飞线直连

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在LDO5与VCC连接上,我也多次对地打值并不短路,也测量其间的电阻值47欧
连接了之后VCC电压有的变成3V,有的出现9V、也有出现7V
结果当然是虽然出了REF、LDO3,但是无论是上下管G级都测量不到波形
我调整了心态,把每个引脚上的飞线处理好认真检查,并测量了外围了每个元件,还是没发现问题

在我来回翻来查看时,我想起被我拆掉了电容,我把PC30电容推到了PC18,瞬间可调电源由0.07恢复到0.01

哎呦有戏!立刻测量,电感后端,5V、3.3V已成功输出,欧耶
补上3V上管、与5V上管波形

都有24V看来是正常的,此块板子待机修复
大家会想到吗?LDO5缺少滤波电容居然这么严重。
中间被我干坏了3个芯片,还真是曲折

总结:只要认真、耐心就能发现问题。

这次维修过程很漫长,焊接技术不行芯片虚焊了几次,飞线也花了大把时间,但是收获不小,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走点弯路利大于弊。
如果大家认为写的帖子还可以的话,大伙都来给点辛苦分,我才有继续写帖子的动力。
另外附加2881图纸,供给各位参考研究

网友:
大家路过给点分 多谢

网友:
一个近乎报废的板子修成这样 确实有耐心有毅力

网友A:
赞一个,给力。确实很有耐力。

网友:
实地的是不一样 报废的 板子毫无压力的修复  佩服

网友:
给我很多想法 我确实偷懒的太多了。困难不可怕,可怕没勇气面对,决心太重要了。小伙子 看好你哦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学习了。。我修机器没有这么大耐心。。主要也是现在维修费太便宜了。不想花太多心思了。

网友:
真是很用心啊,学习了

网友:
可以可以  期待你的全板贴

网友:
楼主的耐心和细心值得佩服。

网友:
能修好这些故障,楼主技术也学得太好了。

网友:
能修好这些故障,楼主技术也学得太好了.

网友:
楼主耐心大大的好呀。

网友:
哈哈,这线飞的,不赖啊

网友:
一点半,刚看完这个贴子,想起我当时在基地的时候也是命苦,当时飞线十几根,飞我的也是醉了,不过飞线飞的对电路在脑海里更明确了,还是很有用的,楼主加油,干的不错

网友:
不错对新手好有帮助

网友:
这过程实在是详细啊 赞!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同时也学到了维修经验,所以给加分了

网友:
佩服楼主,这不但需要过硬的技术更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非常牛逼阿Q

网友:
对新手来说帮助很大,像楼主学习,学习楼主的思路 这个帖子可以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是我就修不好

网友:
牛逼 耐心没得说,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太高端了,膜拜!!

网友:
很不错了。电路这东西要么你把它玩明白,玩不明白它就玩你。 加油。

网友:
基地发的都是精华啊

网友:
仁宝居然有点位 而且是BRD的

网友:
好牛B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的,出师了

网友:
耐心,深厚的电子电路基础,缺一不可、像楼主学习了。新手值得一看!

网友:
功力+耐心,学习中

网友:
还是挺详细的,谢谢分享

网友:
荣哥飞线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唉,高手在民间,楼主就是牛,这帖子发出来也不易吧,这么长,有耐心

网友B:
师弟好有耐心呀,理论也好。我上次修到一块也是5VLDO短路了,拆了不短了,没装,也是没5V,装上就好了。

网友:
厉害啊,忍不住下了你的料

网友C:
去掉芯片测量  还是第一次见  以前都不敢的 ,请教下   如果保护电路是好的话   去掉供电芯片也可以吗?

网友C:
报废的板子还能这么有毅力的修出来     楼主技术牛   心态更牛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芯片测量  还是第一次见  以前都不敢的 ,请教下   如果保护电路是好的话   去掉供电芯片也可以吗?

你要理解芯片的工作原理,我大多不上电可以测量的,要想上电必须断开后级 不然上管悬空会导通要烧一大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弟好有耐心呀,理论也好。我上次修到一块也是5VLDO短路了,拆了不短了,没装,也是没5V,装上就好了。

嗯 多谢师兄支持。这个问题看来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废的板子还能这么有毅力的修出来     楼主技术牛   心态更牛   赞一个

过奖了,可能是我性格问题吧,在做其它事情上我没有那么有毅力,是喜欢做这件事才会去坚持,关键是兴趣。

网友:
又一个大神诞生。五分全给你了

网友:
确实有耐心,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嗯,技术不错 ,时序也很有研究啊

网友:
太牛逼了   大师就是大师  滤波电容就能查出来

网友:
怨不得学院没弄好呢  真的 需要两把刷子

网友:
碰到修过的板子我一直怕怕,焊盘掉了就挠头了。楼主够细致

网友D:
这样子的主板还能修出来,楼主耐心和技术不能说的。不知道这样修出来的主板稳定否

网友:
非常牛逼阿Q

网友:
ON5:此信号为5V PWM的开启信号,正常使用要为高,条件>2.4V

网友:
看的我 云云的  ,下午慢慢在琢磨 一下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哎    新手的路,艰辛啊。。

网友:
有毅力 有恒心 在难的板子都能搞定。

网友:
哇塞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E:
好吧,我承认完全看不懂,发现我很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的主板还能修出来,楼主耐心和技术不能说的。不知道这样修出来的主板稳定否

这块板子已经是料板,EC南桥都没有了,我这样修只不过是修好其中一部分的电路。关键是练习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承认完全看不懂,发现我很菜

其实关键是要对自己有信心。闻道有先后如是而已

网友F:
没上充电芯片之前能通电吗?

网友:
不都说PWM芯片没装之前不能通电,不然会烧板吗

网友:
这贴必顶。。。。讲解的很详细,望多多发点此贴,5分奉上。。。

网友:
给我还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LZ给力啊

网友:
能把楼主的技术学过来 就天下无敌了

网友:
你太牛聊哦,呵呵

网友:
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牛x

网友:
真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夏天 有几台电路 可以·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上充电芯片之前能通电吗?

不能,充电芯片上管G级不能悬空会直接导通 , 拆了上管就可以,其实你也不用怕 你不接电池 也烧不了什么

网友:
实地果然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修好这样的板子,不只是耐心可以搞定的,楼主有定力啊

网友G:
就是喜欢楼主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喜欢楼主的人

这句话感觉怎么听着有点奇怪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多毛病?

网友:
赞,回复只为收藏!

网友:
LA......多少的怎么有点位图啊。??

网友:
楼主牛逼啊  这么烂的板子 你也修   人才啊

网友:
很详细的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够牛的,这板子基本就是报废了吧

网友:
怀念在迅维跟宿舍那几个兄弟一起上课下课的时光。  结业后大家各奔东西了。  哎。。

网友:
好的学习样板,不错收藏。

网友:
果然不是吹的,厉害,耐心非常好

网友:
楼主发帖真的很详细,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以后多多发贴,谢谢

网友:
细心加耐心,这么多图片,楼主真是煞费苦心啊

网友:
各种条件了解的太透彻了吧,不服不行啊……

网友H:
楼主你这图纸我怎么下部啦iain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图纸我怎么下部啦iain

可以的 我刚刚自己试过可以下载

网友:
看来也要注意细节方面了

网友:
技术这么好!焊工不怎么滴啊!

网友:
说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牛啊,分析的挺细致

网友:
不错分析得很好

网友:
要是在年轻几岁就去【迅维】学了

网友:
这是饼哥关门弟子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分析思路给力,看的很明白,估计我要修这板都想哭了

网友:
不得不为你的执着点赞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报废的板子都修好了,佩服!

网友:
好多线,好技术

网友:
LZ好厉害啊,我啥时候也能学会修板啊

网友:
很有耐心的修复过程   一般人肯定放弃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给力。确实很有耐力。

长见识了赞一个

网友:
大神啊,找到这么多的问题所在,一般人早就换板了。值得敬佩,膜拜啊。如果楼主焊功不行的话,建议去买个吹手机座子和芯片的风枪,我朋友修手机的买一个,具体什么型号的忘记了。比一般的风枪大很多额,可以手动调温度,10度10度的上调的,还可以吹冷风,我用过,确实比一般的风枪好用多了。我想【迅维】应该有吧,可以问问。个人建议  呵呵 希望楼主多发帖,小白此谢过~呵呵

网友:
个人建议楼主去买个吹手机座子的风枪,我朋友搞手机的有一个,我用了下,比一般的风枪好用,什么型号忘了。【迅维】应该有,你问问吧。小白在此谢过楼主发帖 ,学习了。多谢~

网友:
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得很思呀,学习,学习呀

网友:
不得不加分的帖子

网友:
我去,楼主你是一下子秒杀了这么多板子吗?

网友:
你都修成这样了,厂家都怕你了

网友:
楼主好心情。修机子就是快。

网友:
学习了。还是仔细观察和电路图的完美结合啊

网友:
修这板子就是带有耐心

网友:
楼主耐心可嘉啊,望一直保持下去离大神不远了 。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时序分析成这样。哪里还是新手

网友:
楼主有耐心,我也有耐心看完

网友:
牛b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ACAV_IN是低电压有效吧

网友:
高手  太详细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基础好,也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写得这么详细。。。。瞬间就帮我理清了思路

网友:
你这么牛 你们老师知道吗

网友(2015-09-25):
虽然我还看不懂,但是很详尽了

网友:
佩服楼主吖,,楼主技术真强悍。。。。。。。

网友:
芯片资料波形图中的时序是等一个信号后稳定才有下一信号的

网友:
amd的啊,先把cpu温度稳定下来说不定主板就正常了,测试下温控电路,或者直接更换cpu的供电ic。amd的台式机主板温度高得确不好修。

网友(2015-11-15):
非常佩服楼主的执着精神,真乃我辈楷模

网友:
不愧是小小白 破板子还是弄个明明白白

网友:
你简直就是奇才啊。这高难度飞线

网友:
掐指一算,此贴必火

网友:
能修好这些故障,楼主技术也学得太好了

网友:
楼主的耐心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
想要修好一块板要理论要实践更要耐心和毅力,看到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尼玛太逆天了,楼主牛逼这样都能修好,我看的都眼花,何况楼主修加写得花多少功夫!赞一个!

网友:
没上芯片不会烧主板吗

网友(2015-12-16):
好66666 我么想过能这样

网友:
分析得那么详细 楼主真细心

网友:
楼主分析水平,棒棒的!!

网友:
学长技术过硬啊 电阻被换 飞线补线修起来毫不含糊 学习了

网友:
损坏这么严重的板子都修好了,佩服

网友:
实地的出来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