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ib43m rev1.0修亮机后备份的bios

楼主(2015-07-22):
lenovo-ib43m  rev1.0-buck

lenovo-ib43m rev1.0-buck.zip

网友:
我这里有一片偶尔能开机显示,关掉在开就报警.刷个BIOS看

网友A:
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

压缩软件更新试试看  好压不行你就用winrar试试看  !

网友:
打底怎么回事

网友B(2015-08-31):
谢谢啦,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都能亮机了备份的 你说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C(2015-10-02):
是用篇程器备份的吗,用软件的有些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篇程器备份的吗,用软件的有些是不行的

篇程器备份的

网友D(2017-06-14):
道友上电掉电能刷好吗?

网友(2017-11-25):
引用 网友D:
道友上电掉电能刷好吗?

不好说 要查条件看看!!!!!!!!!!!!!!!!

网友E:
跑码26  不亮机   下载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码26  不亮机   下载试试 。。。。。

会不会是vga 插口行场跟三基色有短路的啊   量下看看阻值

网友(2018-04-03):
希望可以用啊,这个分版本吗?先收藏了

网友F:
刚下载 用编程器刷了  确实好用起死回生  不过USB  设备不好用

网友(2018-07-17):
引用 网友F:
刚下载 用编程器刷了  确实好用起死回生  不过USB  设备不好用

usb不好用查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2-09-14):
跑码26  不亮机   下载试试 。。。。。下载下来  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5-02-26):
非常不错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