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

楼主(2015-07-22):
今天搞了一下午,没结果回来看到挺多帖子说掉电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还是怎么的。 首先客户拿来是说自己换完散热器坏的,想想又是送钱的机器,后来我拆开帮他检测的时候他说之前拿去个地方拆都没拆说主板坏了,开始小心观察 没维修的痕迹测了测CPU 这块短路, 报完价客户走了后。 上电0.3掉电。 换了CPU后 PL15 不短了。电流0.5 CPU电压没出来 测了供电有,开启信号也是瞬间掉电的,先换个CPU供电芯片 换完供电芯片电流到了0.8 多掉电。。测HWPG和VRON都有电压瞬间灭,开始怀疑是不是他打螺丝把显卡跟CPU都打爆了。还是之前去另外家被换了CPU。测各地方没发现短路的现象。。有没遇过类似故障的。

网友A:
现在在修一个G460 电流到1.36不动了

网友B:
上传个图看看啊,不会是螺丝打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图看看啊,不会是螺丝打爆吧。

外表肯定看上去看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修一个G460 电流到1.36不动了

你的过了内存 就吹吹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过了内存 就吹吹显卡

过了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图看看啊,不会是螺丝打爆吧。

螺丝打爆会出现这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图看看啊,不会是螺丝打爆吧。

这只是客户说他换散热器以后出现的故障实际的也不清楚。

网友D:
认真检查有无动过其他地方,先还是简单的刷BIOS,看看有无动过屏线引起的。见过很多客户是动过屏线而引起的故障。

网友:
VRON要重点查查

网友E:
这个估计还是人为的,仔细查查打螺丝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估计还是人为的,仔细查查打螺丝的地方吧

他这个是散热器上 不可拆卸的螺丝。显卡有个柱子掉了。 机器里面拆的时候仔细看没明显没拆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真检查有无动过其他地方,先还是简单的刷BIOS,看看有无动过屏线引起的。见过很多客户是动过屏线而引起的 ...

恩  BIOS刷过了都是裸奔在测试 今天也比较忙些没放在一边闲置明天修修看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y460,开机掉电,然后开机跑0.23什么都弄了,难搞啊,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