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都都都八下后再重复是报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5-07-22):
电流已经上到2.3,开机一直报警响八下停一下再响,内存显卡已经插过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多不说,别人怎么回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多不说,别人怎么回你。。

外星人m17x

网友:
电流那么高?外新人  没弄过

网友:
看电流是要显示了   是不是显卡 或者屏的问题  外接有没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