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Z外接显示正常,自带不显,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2):
一台华硕N56VZ,外接显示屏正常,内屏不显示,有背光。屏幕换了几张,屏线也换了几条,显卡也加焊了,没有解决问题。求助高手指导。

网友A:
你这个 也许故障扩大了 条件先看看啊  EDID波啊

网友:
EDID波?怎么下手?小菜一个虚心请教。

网友:
显卡问题可以排除吗?

网友:
没事可以刷个BIOS,像显卡这样的大件,能不先动就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也许故障扩大了 条件先看看啊  EDID波啊

EDID波  是什么??

网友:
这种一般大多是显卡吧,是不是你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拆出来重植,只是加焊,加焊都没有效果。

网友:
edid桥发出的 打下值正不正常 跟换桥

网友:
那就是说,桥的问题嫌疑最大啦?

网友:
有高手遇上这情况吗?求助。

网友:
自己顶上去。快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