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东芝C600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22):
东芝用适配器都正常,用电池开机第一开机可以显示在开就不显,看了电路图发现LCM_3S_VDDEN INV_PWM_3 无开启。刚开始的时候怀疑是显卡问题仔细想想不对第一次开的时候这两组电压有开启,把电池放电下在接上又可以显示了。我个人怀疑应该是电池的故障换了个电池也是一样,是大电池不是CMOS电池哦。把电池拿掉在接上能显示关机在开不显示,个人怀疑那组电压电池输出不够给显卡查了半天还是无果没示波器没辙,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是那组电压输出不够还是电池问题

写得不够清楚还请多多包涵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你

网友A:
你知道这是啥故障,这边是啥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是啥故障,这边是啥板块

不知道什么问题,我一到过3台,装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正常显示。都没修好过

网友:
抱歉版主没注意到这边是液晶板块,实在抱歉。还请版主帮我拉回笔记本板块

网友:
怎么发这个板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