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哦

楼主(2015-07-22):
笔记本维修常用电路知识
其实维修用到的电路知识都是很简单的,甚至只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中的一部分。不需要繁琐的数学运算,只需懂得原理即能对笔记本电路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写一篇笔记本维修常用的电路知识总结,供刚入门的以及修了很多年笔记本却对电路了解甚浅的朋友参考。
本文撰文匆忙,难免出现纰漏,如有不准确的地方,请读者见谅。如需转载,请素质标明转自不凡修维修论坛,谢谢!
1.电阻串联分压:
假设电路某条支路中串联两个电阻R1,R2。根据欧姆定律:I=U/R 以及串联电路中通过R1的电流等于通过R2的电流。所以U1/U2=R1/R2 (U1R1两端电压,U2R2两端电压)
举例说明:DELL D600隔离保护电路:
从适配器送来的19V电压+DC_IN想要转化成下一级电压DC_IN+Q49必须导通。Q49P沟道MOS管,G极电压必须低于S10V以上,才能导通(Rds= 9 mΩ)。也就是图中B点电压必须低于A点电压10V以上。由图可知A点电压=19V(适配器电压)B点电压计算方法为:(Ua-Ub)/Ub=R29/R30(注:R29两端电压为Ua-Ub Ub=(Ua*R30)/(R29+R30)=19*47/287V=3.1V 所以Q49G极为3.1V,远低于S19V电压,所以Q49完全导通,适配器电压通过第一个隔离管Q49DC_IN+19V
笔者曾经修到过一台D600,故障为无待机。经测适配器电压没有通过隔离保护,DC_IN+电压为0V,再测B点电压为19V,明显不正常,经测量电阻R30阻值无穷大,更换47K电阻,故障修复。
2.笔记本中的三极管场效应管
在此我认为没有必要用模拟电路中的等效微变电路来解释这两个笔记本电路中频频出现的重要元件,因为笔记本中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均不是用于放大电路。笔记本讨论最多的是供电的开启关闭以及信号的高低电平转换,这两个元件在笔记本中电路中大多用途可以总的归结为开关作用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有诸多不同,比如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等等,但是笔记本中,他们的作用都是开关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笔记本中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以NPN型三极管为例:Ub>Uc>Ue 此时NPN型三极管像是一个受B极(基极)电压控制的开关,高电平开启。即B极为高电平时CE导通,反之关闭。正好类似与N沟道的场效应管,G极为高电平,管子DS导通。此时N沟道的场效应管像是一个受G极(栅极)电压控制的开关,高电平开启,反之关闭。当然PNP型三极管和P沟道场效应管也可以类比。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记忆我做出一下类比,如图: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CA.tmp.pngPS:三极管的高低电平比较的是VbVe,场效应管的高低电平比较的是 VgVs
当然有的朋友会问了,既然都是开关作用岂不是都只用三极管或者都只用场效应管不就行了,为什么两个都要用。其实严格讲开关效果更好的是场效应管,场效应管的导通还具有双向性等优点。但是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要求高,比如通常Vg要大于Vs +5V以上(N沟道MOS),而三极管仅需Vb大于Ve +0.7V即可(NPN),所以有很多场合还是要用到三极管,尽管笔记本中场效应管用的最多。

网友:
非常好,很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