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楼主(2015-07-22):
电流跑到1.38就不动了,不显示,拆机看到COMS电池处有一电容烂了,换了,还是不显示,然后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你们通常说的铁壳子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在我的图上找到,我想见见它

网友A:
铁壳子MOS管在G460上是没有的,在B460上有,其实是一种比较新的MOS管,和普通八角的一样。上电1.38感觉像是亮机,可外接显示器看看,不行插拔内存,看看可过内存,打下波形,进水,是不是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子MOS管在G460上是没有的,在B460上有,其实是一种比较新的MOS管,和普通八角的一样。上电1.38感觉像是 ...

内存是过了,我下掉内存 电流在1.2几,外接依旧,他是直接就到了1.38,不跳变了

网友B:
铁壳管在g460上没有,只有b、v系列的上面有

网友A:
尼看进水的地方应该有断线 的,有时你把板子烘干,也会好一部分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壳管在g460上没有,只有b、v系列的上面有

一直听人家说,铁壳子容易坏,但是一直没见过长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看进水的地方应该有断线 的,有时你把板子烘干,也会好一部分机器

是貌似进了点水一样

网友:
这就是铁皮管

网友C:
铁壳在楼上,机器1.38不显刷BIOS,吹吹显卡

网友D:
两大两小的那个?那个怎么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在楼上,机器1.38不显刷BIOS,吹吹显卡

嗯嗯。明天好吧!现在累了!休息了!

网友:
460没有铁壳  还有你这个机仔细看 可能还有外观不要着急动显卡  BIOS  外接看看  主要是外观 也许有惊喜

网友:
你这板上没有铁壳子.都跑到1.38了还没显的话热一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一试,

网友:
MOS管,LS都说了,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要排除下

网友:
感觉应该有短路,一下子到1.3不正常 你好好测测外设

网友E:
可以用跑码卡 跑下码 如果是跑到17 说明就是显卡,17过后到00说明亮机,用仁宝专用跑卡,这板子容易进水断线,细心观察会有惊喜

网友:
铁壳子就是一种封装不一样的MOS管,一般小的是上管,大的是下管,可以用普通的改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仔细看看。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网友:
呵呵这个板子好像没有铁盒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大两小的那个?那个怎么拆啊!?

风枪吹下,装上前焊盘清理并加锡,新的铁壳也加锡,先吹焊盘然后放铁壳上去再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下,装上前焊盘清理并加锡,新的铁壳也加锡,先吹焊盘然后放铁壳上去再吹。

噢噢,谢谢你!!

网友F:
我的第一个机器就是G460AMD的是,桥和显卡都挂了,伤心啊,,,破显卡还好贵,后来没修了,换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跑码卡 跑下码 如果是跑到17 说明就是显卡,17过后到00说明亮机,用仁宝专用跑卡,这板子容易进水断 ...

笔记本诊断卡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第一个机器就是G460AMD的是,桥和显卡都挂了,伤心啊,,,破显卡还好贵,后来没修了,换电脑了

呵呵!和显卡都挂了!!!

网友G:
楼主最好还是送修吧,G系列的板子没有你说的那东西,别折腾出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好还是送修吧,G系列的板子没有你说的那东西,别折腾出大问题了

送修,我就永远学不会

网友H:
一般进水的话  容易断线

网友I:
哪里进水要看哪里, 这是故障的发源地啊。看看内存那的读取信号呢。有内存,跟没内存电流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进水的话  容易断线

嗯嗯,我现在修好了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进水要看哪里, 这是故障的发源地啊。看看内存那的读取信号呢。有内存,跟没内存电流一样不。

这个只是一点点水进去了

网友J:
报告楼主 铁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报告楼主 铁壳没有

收到,请退回阵地

网友:
机器修好没有?

网友K:
银牌?铁壳子不行的  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银牌?铁壳子不行的  容易坏的

别看等级,都是浮云

网友L:
铁壳mos管是铁壳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板子上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铁壳mos管是铁壳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板子上面没有

嗯嗯,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