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纸:这个电压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7-22):
这里的“/FON”电起什么作用?

网友:
已经搞明白了,是fan on的简写,就是芯片en的意思。

网友:
芯片的开启脚

网友:
芯片开启信号引脚,有这个信号3脚才会输出电压。

网友A:
好像 第4角也是控制的吧?、

网友B:
这是网扇控制电路,FON是开启信号,VSET应该是调速的

网友:
芯片开启脚。。看样子是风扇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扇控制电路,FON是开启信号,VSET应该是调速的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on  开启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 第4角也是控制的吧?、

第4脚是EC发出的控制风扇转速的信号

网友:
学习了,,科普了一下

网友:
好帖啊,涨知识了。

网友:
开启信号 相当于EN

网友:
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开启电压~!

网友:
这个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开启信号啊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很明显风扇开启信号吧

网友:
是自动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