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个师傅帮我分析下图纸

楼主(2015-07-22):
修台Y460掉电的,这个15V不太正常只有14V左右。 现在也在宿舍了 板没在手上动不了手 查了查这个15V供电是待机电压。。理论不太强,不懂分析。15V去的地方有点多。 好像是从这里出去的,,不太确定其他地方都是控制MOS管用的。 有没哪个师傅告诉下我原理。15V是怎么转换出来的。

网友A:
14V多正常不用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V多正常不用查了

是只有14V哦。 能分析下这个图纸15V的具体理论么。

网友:
而且这个机器是引起掉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稍微偏低导致的。

网友B:
这个电压是升压成15V。 是给N管子提供导通条件 你需要去查掉电的原因 比如温控啊 电压啊 PG信号啊。之类的

网友:
15v很正常的

网友:
14以上是正常的!掉电应该先查一查3V5V掉不掉吧?

网友:
14V 正常啊

网友:
只要电压不是太离谱 就不用管它  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C:
最后输出约13V以上即可。
VCLK也可以使用下管的G极波形。

欢迎参加迅维培训,专业的讲解等待你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输出约13V以上即可。
VCLK也可以使用下管的G极波形。

饼哥现在,动不动就拿培训资料来诱惑我们!

网友:
14v正常    为什么你会认为14v电压造成的掉电呢?

网友:
是低了点吗?  只要后级电压转换正常就行

网友:
14v正常,掉电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不要怀疑这个14v15v

网友:
饼哥眼前问题和长远问题都给你指出来了

网友:
自举升压来的,楼下饼哥给出了答案,先取待机的5V电压经过第一个二极管以后相当于PC128的2脚有5V电压,但当DL3为高电平时,此时DL3是有5V的交流电的,因为电容可以通交流的,所以相当于PC128的2脚有5V的直流和5V的交流电,但经过PD6下面那个2极管和电容PC132整流后(半波滤波整流是1倍,也就是说交流电为5V,就会整流出来5V的直流电),相当于在PD62脚的电压变为10V直流,同理经过PC127整流后,电压应该是大于13V以上,上面所说的全部是理论值,实际有消耗的

网友:
还修过这个电压12伏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我做的这个 ,应该可以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现在,动不动就拿培训资料来诱惑我们!

你能把我怎么样

网友:
15V是升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升压成15V。 是给N管子提供导通条件 你需要去查掉电的原因 比如温控啊 电压啊 PG信号啊。之类的

对这个电压不太了解他是一上电测着全出来了。不太好判断,所以看到这个好像偏低想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输出约13V以上即可。
VCLK也可以使用下管的G极波形。

【迅维】的资料真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输出约13V以上即可。
VCLK也可以使用下管的G极波形。

呵呵,淡定我老乡就是那么霸气测漏,早完用金罐加多宝砸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现在,动不动就拿培训资料来诱惑我们!

呵呵,习惯就好了,我帮你鄙视他一下

网友:
12V 都正常 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