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E 换显卡外接显示,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5-07-22):
华硕K55DE 换显卡外接显示,内接无显示。机子来的时候是能显示的,只是装显卡驱动蓝屏,显卡是0809000  换了一个新的显卡现在是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示,外接时接上硬盘进系统还是蓝屏,又没图纸,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1、新的显卡是次品。
2、焊接不够好
3、焊接时附近有元件受热损坏。

网友:
重新植珠、重做显卡、

网友: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  有可能是BIOS 损坏引起的

网友:
看你那描述。。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同意2楼兄弟说的,楼主好好看看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再加焊下试试呗

网友:
谢谢朋友们,已经修好了,是屏坏了。机子来时屏是好的,我的操作也没出错,不知屏怎么会坏了,屏上面烧了两个芯片,已经修好了。

网友:
检测屏和屏线v

网友:
这个显卡,必须换全新的,可能你的卡有问题。显卡供电一定要查哦,不能忽略,。

网友:
显卡买回来的都有坏的

网友:
估计是BGA 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