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开机后硬盘马达开始转动,然后磁头有规律的“咔咔”响11下(大约每秒一下)之后马达慢慢停止。开了几次都是这样响11次,是什么原因?
12年买的希捷ST3000DM001
硬盘

网友:
肯定是磁头问题,与电路无关。

网友:
敲盘了 有物理坏道 或磁头坏!

网友:
还是有正常的习惯才行
必须保证最小化的非法关机
还有轻拿轻放

网友:
有异响,硬盘挂了吧

网友:
盘体有问题了,所以敲盘!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