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5010独立显卡

楼主(2015-07-23):
一个戴尔的M5010独立显卡 的笔记本开机报警7声 ,吹了一下显卡可以亮机了,但是BGA的时候显卡做爆了,想改一下集显,但是太麻烦了北桥的集显都是屏蔽的还得人为的去补上供电,还得加显存,弄了半天花屏没办法只好发一个独立显卡回来,回来之后做上之后可以测到EDID的数据已经开始捕捉屏幕了但是开机黑屏。测的屏上的开启,LCD的供电都没有。开机的话现在是8声报警,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了。请各位指教一下。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不行。测的RN5401上面只有3脚和6脚有电压。RN5504上面也没有电压

网友:

屏 屏线都是好的,我查的时候是显卡和EC没有发出开启屏供电和背光的开启信号 。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A:
显卡买的时候是全新的,都已经发出读屏的信号了。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是说重做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
这显卡容易坏,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重做下或重新植球来一次,不行再换个显卡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img]

网友:
我就呵呵了  独显的M5010 7声报警 你动显卡???搞笑?好好看下你的0752001吧。。。哎。。。。

网友:
对头,这个机子北桥容易出问题,而不是显卡!你换显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网友:
7声是北桥吧

网友:
原故障为北桥,现在为显卡和北桥。为什么吹吹显卡能亮机,是因为吹显卡时,北桥同样受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买的时候是全新的,都已经发出读屏的信号了。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是说重做一下就可以啊

如果EDID正常,而显卡没有发出屏供电信号,可以重值一下,或者是加焊一下,或者是重值之前最好刷一个BIOS再说

网友:
是不是要把改的集显改回来啊

网友:
已经改回来了  就是不认屏  报警8声  我在做一下显卡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要报警显卡也搞了,桥也搞了,还是不的行。

网友:
现在桥和显卡都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换个试下

网友:
这款机子 我也修过 显卡坏  买的显卡还是坏的 找旧的显卡弄上去就亮 过两天又报警 建议直接换成集显板吧

网友:
那么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DELL m5010是AMD的芯片组,报警7声怎么就是显卡呢?7声是北桥啊,8声是显卡,屏和屏线,还有你的北桥应该是216-0752001,这个是带集成显卡的,216-0752007是不带集成显卡的,现在的问题你还是把他回复成7声再说吧,并且这个桥坏很容易坏的

网友:
7声弄显卡?我没听错吧?好像是桥吧?确定没bga错?

网友:
我的那个不修了  再定一个显卡又100多,而且是同行的机器没有多少利润。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东芝c600的机器也是有edid波形,就是不出图像,背光和开启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不显示的,还没修好

网友:
把改的线路先还原
重点查显卡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