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触发

楼主(2015-07-23):
  机器版号是G48G48L DIS MB. 绿色版。待机0.01,无3V.5V.待机芯片1225c。暂时没得换,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刷吧, 刚搞好了一个

网友:
1225C容易坏的哦!刷BIOS能刷出3V 5V吗?不会吧?

网友:
先测量一下条件了来嘛,如果是EC再刷BIOS

网友:
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没?

网友B:
刷个试试 ??
查下待机的条件吧

网友:
ec 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吧, 刚搞好了一个

刷了没用。线形3V5V出了。刷了还是不行,找1225C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个试试 ??
查下待机的条件吧

版主  这个我插电源立马测3V 5V有的,等一秒就变0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个我插电源立马测3V 5V有的,等一秒就变0了,是什么情况

查出来了,1225C本身的问题。导致待机几秒内,无复位。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好了啊,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吗
是换掉就好吗

网友:
是直接换的1225C就好了吗?

网友:
我有个待机0.009A 不触发,有3.3    5V,开关上只有3.0V,
刷过BIOS,还是不触发,请教高手这个是不是也是待机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