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 I3

楼主(2015-07-23):
奇怪的问题,拔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正常用,装上电池开不了机,这个是什么问题。有图纸的分享下,谢谢。

网友:
查EC的待机条件,刷BIOS.

网友:
你装上电池后再查一个EC的待机条件看满足没有啊

网友:
查ec到开关的线路

网友A:
谁有这个图纸吗?分享下,要不没法下手啊,优雅A460 I3  D6的,版号H54F MAIN BOARO REV: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个图纸吗?分享下,要不没法下手啊,优雅A460 I3  D6的,版号H54F MAIN BOARO REV:2.0

图纸似乎没有
找个EC一样的参考维修吧

网友:
哎!找不到图纸没法修了,直接简单点,把开关板不要了飞两根线到开关两脚,就这样用着算了,反正其他没有问题。这样就OK了,查的我脑袋疼,都查了一天了。这样简单多了。

网友:
干南桥,干IO干南桥,干IO

网友:
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修好了就行也许就是有断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