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显示器跳变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5-07-23):
changhong 715g2510-2-4板子,换通用板能把屏点亮,这个板子mos管09n65gx坏了,抱着侥幸,用了一个p9nk70zfp.换上以后,输出电压为5v-5.5v跳变,屏幕无法点亮

网友A:
跳变看是次级引起还是初级引起,初级你换50v22u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变看是次级引起还是初级引起,初级你换50v22u电容试试

不行,换了22μ还是跳变,屏幕白屏,插上vga,屏幕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变看是次级引起还是初级引起,初级你换50v22u电容试试

是不是开关管不合适啊

网友:
再看看次级有没有个331的贴片电阻变质了

网友:
跳变的问题一直是头疼的问题,如果单5V跳动那就重点查下电容,

网友:
外接12、5v给后级,缩小范围。

网友:
手上要是有稳压模块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