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

楼主(2015-07-23):
今接一台联想C466M说开机不稳定,外接电源电流跑到1.5A左右不显示,拆掉电池 直接外接电源试机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正常 ..装回电池不接外接电源开机无显示,测量电池有12伏输出 ,再开发现又可以开了 正常进入系统后接外电源充电正常 电流升到3.10A  不过运行起来很卡..反复试几次发现 装电池就不能开机 偶尔还掉电..在此请问大侠们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总结问题就是单电池来开机偶尔能点亮 但是进入系统卡的要死  拆掉电池外接电源一切运行正常...一开始以为是电池电路问题 .但是想到又可以正常充电...求思路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带电池不正常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单独用一个试下

网友:
          不要电池

网友:
这个只有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是电池故障

网友:
换一块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