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昭阳K47A

楼主(2015-07-23):
同行送修一台昭阳K47A,接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0.2,高了,一看就知道短路了,拆机看了看,待机芯片旁边的电阻有点腐蚀,网上下了个电路图,是主供电给待机芯片的主控信号供电的降压用的390K电阻,一量,不通,费板上找了一个340K的电阻代用,通电问题依旧,正想测测公共端,无意中摸到待机芯片,烫手,直接更换,再开机之后待机正常了,但是开机仍然不跑吗,无语,查CPU供电芯片PU11没有5V开启电压,好吧,查上一级,发现SHDN是又三个信号经过不同的电阻PR89 PR90合成的的,没有下到点位图,慢慢的找PR89和PR90,发现居然脱焊了,无语,加焊好。OK,还有我想问问这个怎么发图片?

网友:
编辑的时候 选择附件可以添加图片 很简单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看来多逛逛论坛能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怎么我发的帖子都没几个人看啊,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