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级bios之后不能开机 滴滴5声 换CPU也不行

楼主(2015-07-23):
联想G31T-LM1.0的板子 在论坛里下了个bios 升级之后就这样了
本来是赛扬2.2的CPU 想升级一下 2.8的不行 E3200也不行 3200也是响五声
本来的CPU也不能开机了

网友A:
原来的没备份吗?再刷回去看看啊。。

网友:
多找几个刷

网友:
现在是屏幕黑的啊 啥也不显示 键盘灯也不亮 想刷也没办法啊
之前的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没备份吗?再刷回去看看啊。。

现在是屏幕黑的啊 啥也不显示 键盘灯也不亮 想刷也没办法啊
之前的备份了

网友:
啊!!你是软刷的??不对啊。。一般论坛里的BIOS都是用编程器硬刷的。。

网友A:
你没编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编程器吗??

这个真没有啊  其实我修硬件比较多 bios升级这事 也是偶尔 头一次这种情况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编程器了,原来不能亮,现在还不能亮,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编程器了,原来不能亮,现在还不能亮,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

没刷之前 正常用的 刷了之后 一重启 就直接拜拜了

网友:
只有用编程器刷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