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脑爆了,

楼主(2015-07-23):
爆了以后,玩了半小时后,开不了机。换了一个电容还是点不亮,风散转,CPU温度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不会是把芯片给烧了吧

网友A:
是什么机器??那一部分电路的电容爆了呢??

网友:
昂达A88主板,在内存附近 6.3V 的 不能上传图片啊

网友:
RE: 固态电脑爆了还看吧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器??那一部分电路的电容爆了呢??

这个图片

网友B:
这是 顾客吧 来套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 顾客吧 来套技术的

好的,不明白顾客怎么了,帮我搞定

网友:
请测量相关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没工具请送到专业维修的店里面修,请不要乱动要不然会扩大故障。

网友:
固态电脑爆了?是固态电容吧

网友:
被固态电脑吸引进来的。听版主的没错

网友:
应该烧芯片了

网友:
亲,这个是芯片供电的PWM电路吧,不是CPU CORE的供电。

如果像你说的,爆了,那么,电压肯定超了很多。我估计上管短路啦!

网友:
没那么简单的,就像保险丝烧了,换个保险丝还是会烧。要查根本原因。自己还是不要折腾了,看你好多错别字,是风不读风散

网友:
先测各路供电

网友:
以为是电脑爆了,原来是电容爆了,查电压啊。

网友:
以为是ssd爆了呢,应该是内存供电滤波电容吧

网友:
看不到大图 ,不是内存供电,就是CPU供电滤波电容坏了,很重的,有可能上管烧了,或者芯片死了,有条件的话自己查查,没条件还是送去维修店吧!

网友:
电容爆了吗

网友:
管子,IC估计坏了,换电容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