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5 维修

楼主(2015-07-23):
昨日来了一台11寸Macbook air,a1465 ,板号:820-3435-b,能开机 但开机后屏幕上显示有一把锁,以前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以为是硬盘锁,拆机把硬盘卸了,按option还是提示一把锁,然后百度了一下有人说这是ID锁,有人说是固件锁,先不管什么锁看看大家怎么解决的,有人说放电,有人说开机按command+option+r+p,。。百度上说的都试过还是不行。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啊,先刷一个bios,这个bios不好刷还得接线,刷上后装机不开机了,再下一个刷还是不开机,心想不会是把bios吹出问题了吧,刷会原来的bios试试,刷完开机了,(“都是什么人啊,发坏的bios)换个论坛下,再刷。。,还是一样。为什么???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屏幕亮了。。原来是开机慢,还发现锁没了。装上硬盘可以进win7系统,苹果系统进不去,后来了解得知air必须得自己原来的bios程序,否则就会开机慢(17秒左右)、苹果系统用不了。这机器客户已经拿走,客户说开机慢,苹果系统用不了无所谓,反正也不用苹果系统,能解锁已经很好了,(要解决的话还是得需要原来有密码的bios程序和没密码的合成然后刷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发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叫大家要记得备份,有些机器必须得原来自己的bios程序,不然会有种种问题。

网友(2017-01-07):
去了解下苹果 BIOS改 ME,对你会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