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指点下哪个是存储密码的BIOS芯片哦

楼主(2015-07-23):
俺是一小白,华硕N56VZ本本被加密了,BIOS固件程序已经找到了,但是有人说现在的板子上多数都是俩BIOS的,即将动手拆卸BIOS的偶又郁闷了,能否麻烦大家帮忙指点指点,帮俺将存储密码的BIOS标注出来一下,谢谢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了先,机子外壳标的是N56VZ,但主板标注的却是N56VM MAIN BOARD REV 2.3,知道的请不吝赐教,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一般是两个BIOS,你刷最大那个就好了,你编程器是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两个BIOS,你刷最大那个就好了,你编程器是要好点

啊,那是不是上面主板上显示iTE右侧的那个八支脚的那个芯片呀?BIOS芯片不是应该在电池附近的么?偶不太懂,能否麻烦帮忙标注一下(此图比较大了,下载了能看清楚大致什么情况),谢谢了先。

网友B:
大哥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嗯哼,想学,不过时间不充足,当下手中有一个坏了的电脑,这不来请教请教大家,能麻烦你给指点指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两个BIOS,你刷最大那个就好了,你编程器是要好点

刷南桥的吗 不是刷EC的的 吗   这个是单BIOS吧 该

网友:
只想表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南桥的吗 不是刷EC的的 吗   这个是单BIOS吧 该

这个板子是单BIOS的么?我也不太懂唉,是一个专卖店告诉我说是两个BIOS的,唉

网友:
俺属于新手自学,很多地方都不懂,让你见笑了,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人肯帮忙指点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