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0背光闪一下不亮,电流1.2几不过内存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7-23):
        现手里有台联想一体机,B300 板号:CIG41S  V1.3  机器摔过,屏幕碎了,换上新屏按下开关背光闪一下就灭了,屏幕无显示,目测主板无掉件、损坏现象,裸板测各大电感电压都全,电流1.22-1.50-2.20-1.53-1.25 机器不亮,内存拿掉电流无变化,感觉应该是没到内存。  BIOS刷过,内存换过,南桥加焊过,一体机修的太少到此没什么思路了,看到论坛上有好多类似的帖子都未解决,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求大神指点解析。。。。

补充内容 (2015-7-31 10:18):
机器修好了   南桥问题    更换一个新的南桥机器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我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A:
楼主,好了吗?我这个是短路,显卡供电芯片烧炸了,能给我说一下上面的型号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了吗?我这个是短路,显卡供电芯片烧炸了,能给我说一下上面的型号不?谢谢了!

不好意思    帮不到你了   机器修好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了吗?我这个是短路,显卡供电芯片烧炸了,能给我说一下上面的型号不?谢谢了!

图纸上应该有啊

网友:
南桥问题? 手里有一台

网友:
先刷BIOS 看看 不行就查先南桥

网友:
换南桥之前有数据上的依据不?

网友:
南桥是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摔得机后续故障多不稳定

网友:
有一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短路 查看 肯定是那个电阻电容短路了